[原创] 理想库的电容无法生成网表

楼主(2025-10-25):
各位大佬,由于某家工艺比较落后,我不得不把virtuoso换成IC617,仿真器换成MMSIM151,但是我在服务器安装成功后,无法正常生成网表,但是在虚拟机安装是没有问题的,虚拟机是采用的redhat6,而服务器里面安装的centos7.9,我的测试电路很简单就是理想的电容和电阻搭的。报错如下: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_spectreCap instance "C1" in cell-view "aa" "test" "schematic"
End netlisting Oct 25 19:04:36 2025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Loading monte.cxt
      ...unsuccessful.

无法正常生成网表,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哥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你的analoglib版本跟你virtuoso版本不对应,修改analoglib版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naloglib版本跟你virtuoso版本不对应,修改analoglib版本就行了

十分感谢,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