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HOSTchipⅡ芯片分析

楼主(2025-10-25):
求助,这种芯片上面的标记是什么意思呀,是什么功能的芯片?这种芯片哪里可以买得到?网上搜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A:
估计是网卡soc, 芯片旁边的JP1 接口是串口你可以链接上去看看输出啥内容然后判断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网卡soc, 芯片旁边的JP1 接口是串口你可以链接上去看看输出啥内容然后判断是不是。 ...

这个芯片上的标识可以解读吗?在其他的电路板上也看到了类似标识的芯片,如GHOSTchipⅡ 1629 316 E1、GHOSTchipⅡ 1626 313 E1、GHOSTchipⅡ 1629 315 E1,主要是根据标识完全查不到这类芯片的制造商、功能型号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上的标识可以解读吗?在其他的电路板上也看到了类似标识的芯片,如GHOSTchipⅡ 1629 316 E1、GHO ...

已知前面两个是网卡而网口连接到网变之后再看网变连接到那,连接网变芯片的除了网卡phy或网卡soc芯片还能是啥?看电路前段和后段的功能去分析芯片的功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