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工具用哪个系统适配好点

楼主(2025-10-25):
如题,服务器用的话,eda工具用什么系统好点,cadence用IC618或者231和spectre231,synopsys用sentaurus,quantumatk(这个是24.09-SP1的),spx,raphael这些,基本上是23以上的,之前用ubuntu22.04.5,但是他的vnc到两位数端口在系统层面无法打开,有点想换了,大家有推荐吗?

网友A:
RHEL8.10,可能IC618有一些问题,需要自己做一些设置,其他都应该可以了。

网友:
RHEL8.10

网友:
同推荐RHEL8.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EL8.10,可能IC618有一些问题,需要自己做一些设置,其他都应该可以了。

这个iso去那里找,是不是得买啊,他对于virtuoso的配置麻烦吗,有没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so去那里找,是不是得买啊,他对于virtuoso的配置麻烦吗,有没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

用RockyLinux 8 也不错。个别软件需要加环境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HEL8.10,可能IC618有一些问题,需要自己做一些设置,其他都应该可以了。

ic5141能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