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SRCK.10的问题

楼主(2025-10-26):
如图连接的时候后会报SRCK.10的错,不连接就没有问题,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sealring不连电位就不会报错了;连了的话就直接waive掉;两种方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lring不连电位就不会报错了;连了的话就直接waive掉;两种方法都可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