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28nm中ESD选择问题

楼主(2025-10-26):
想向各位大佬求教下,我的整体电路都是直接采用外部1.8V电源直接供给的,这样就涉及不到PVDD1A_V/H_G等IO power cell,所以为了ESD考虑可以直接在VDD与VSS之间加上PCLAMP_G ESD吗?另外我的输出pad是一个DC电平1.2V,330mV摆幅的差分方波,那么为了保险应该在电路内部先用一个pdb再接上CMFB模块稳压吗?还是直接在我的输出线上加一个PCLAMP呢?

网友:
IO 库里有clamp cell  一般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