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相全差分运放闭环的增益不对

楼主(2025-10-26):
在篇论文里看到全差分的同相放大器,开环仿增益72db,图中的是闭环的,但是我同相的图中是给的10k,50k(G欧姆,几十欧姆也试过).理论上增益应该是5倍吧,为什么会有80db的增益。

网友A:
这看起来80db是开环增益啊,闭环增益不是这样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起来80db是开环增益啊,闭环增益不是这样看的吧

那我搭的闭环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用probe做stb仿真看到的是环路增益,你要看闭环增益那得用输出对输入做ac仿真看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be做stb仿真看到的是环路增益,你要看闭环增益那得用输出对输入做ac仿真看gain ...

那请问是不是直接这样跑AC就行了,我这样Rref500k,Rin6k;但增益只有4db。仿真还没对还是跟电阻数量级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