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ata_check 能设置在不同cell上的两个pin吗

楼主(2025-10-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设置,report_timing时只-to Top/A/C/pin1 ,不要-from,然后加上-nworst或-max_path多报些路径,然后里面找下,应该就有你-from的那一条。-from Top/A/B/pin0 -to Top/A/C/pin1是不是提示no path?

网友A:
from都是一个点,to不同的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都是一个点,to不同的点?可以的

比如一个pin Top/A/B/pin0 到 Top/A/C/pin1,这样设置set_data_check -from Top/A/B/pin0 -to Top/A/C/pin1 -setup 0.01可以吗,我设置了但是没法report出来,设置在同一个cell的不同pin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report_timing时只-to Top/A/C/pin1 ,不要-from,然后加上-nworst或-max_path多报些路径,然后 ...

看起来可以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