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给新的网表后,innovus 如何用zero_wire_load_mode去报timing

楼主(2025-10-27):
如题,前端给新的网表后,innovus 如何用zero_wire_load_mode去报timing,过程可以详细些吗

网友A:
timeDesign -prePlace 试一下

网友:
mark一下,同样求怎么看,从ICC过来INNOVUS,不知道怎么确认网表时序,是需要用PT确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Design -prePlace 试一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我也不是很确定
innovus用zero_wire_load_mode的步骤

1、使用命令set_wire_load_model 创建一个mode
2、使用命令set_wire_load_mode 设置创建的mode
3、然后再report_timing

网友B:
innovus是用set_analysi_view,建立不同的view并吃相应的sdc和db,然后就可以在不同的阶段进行timeDesig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ovus是用set_analysi_view,建立不同的view并吃相应的sdc和db,然后就可以在不同的阶段进行timeDesign了 ...

感谢回答,我想着innovus读入网表后,横向对比综合后的时序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想着innovus读入网表后,横向对比综合后的时序结果

那你也需要建立analysis view去吃对应的sdc和lib,没有约束他不知道时钟频率,没有lib他不知道每个cell的delay,这些都是必要的。不过这时候对比没啥意义呀,有差距也只是工具计算timing的公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