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进制桥接电容SAR ADC matlab建模问题咨询

楼主(2025-10-27):
当使用桥接电容为1,补偿电容cd1为0时,仿真结果没有问题,

当桥接电容为2,补偿电容为31时,有效位数只有8.6bit,

cd1为下图中的cdummy电容

网友A:
运行这个代码,可以看到数组c是二进制的,之后就是纯sar的切换

网友B:
算的没问题。怎么感觉是桥接电容为2时,你matlab代码里面补偿LSB段的补偿电容Cx没参与电荷分配?
可以把你CDAC的电荷转移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的没问题。怎么感觉是桥接电容为2时,你matlab代码里面补偿LSB段的补偿电容Cx没参与电荷分配?
可以把你C ...

这个是电荷转移的代码,补偿电容Cx是包含在C_lsb_tot_n和C_lsb_tot_p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的没问题。怎么感觉是桥接电容为2时,你matlab代码里面补偿LSB段的补偿电容Cx没参与电荷分配?
可以把你C ...

补偿电容Cx是包含在C_lsb_tot_p和C_lsb_tot_n中的,目前也在看这个地方写的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检查出来

网友A:
算的没问题,我这边试了一下跑出来的权重和FFT都是对的。
这个CDAC阵列可以做13位ADC,为什么第一张图出来是12位?

网友:
Ctotal_p = C_msb_tot_p + (C_bridge_p*C_lsb_tot_p)/(C_bridge_p+C_lsb_tot_p)
切换的时候,
高位 C_msb_p(i)/Ctotal_p
低位 C_lsb_p(i)*C_bridge_p/(C_lsb_tot_p+C_bridge_p)/Ctotal_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的没问题,我这边试了一下跑出来的权重和FFT都是对的。
这个CDAC阵列可以做13位ADC,为什么第一张图出来 ...

大佬,我能看一下你找个地方咋写的嘛,我如果改成11位的电容,有效位数只有11bit了

网友B:
你LSB段的代码写的有问题。绿色部分你是做的系数等效,本质上是得到了C_lsb(i-M)占CDAC所有电容的比例。知道了这个比例就可以直接进行电荷转移了,你后面红色部分代码加入后就错了,应该删掉。
另外,建议:
1. 建模分段CDAC,建议你始终从LSB段观察或始终从MSB段观察。你代码的思路一会儿把LSB段电容等效到MSB,一会儿反之,很容易乱的。
2. 你这个SAR是一个13bit的,最后一次比较器的结果可以利用起来,只是不进行电荷转移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能看一下你找个地方咋写的嘛,我如果改成11位的电容,有效位数只有11bit了 ...

我在6楼回复了怎么写。
N-bit Vcm-based CDAC是可以出N+1位的,研究生毕设的图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SB段的代码写的有问题。绿色部分你是做的系数等效,本质上是得到了C_lsb(i-M)占CDAC所有电容的比例。知 ...

按照图上的标注,把红色的删掉,结果也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6楼回复了怎么写。
N-bit Vcm-based CDAC是可以出N+1位的,研究生毕设的图可以参考一下

按照6楼的代码进行修改之后的仿真结果,还是不对,我在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SB段的代码写的有问题。绿色部分你是做的系数等效,本质上是得到了C_lsb(i-M)占CDAC所有电容的比例。知 ...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这个代码,可以看到数组c是二进制的,之后就是纯sar的切换

好的,我在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