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0.18um Sealring 问题

楼主(2025-10-27):
请问一下东部DRC要求芯片到一定尺寸Searling要切角60um,我觉得很大浪费许多面积,我突破此规则只切角40um可以吗会有什么致命问题吗,以前我做上华工艺是可以的。

网友A:
是4个角上的rule么?
一般是不能改的。

网友:
应该是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增加DieCrak之类的风险,良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个角上的rule么?
一般是不能改的。

对,4个角,手动把他改小了一点点

网友B:
emmm我们做这个工艺的时候这四个角的drc一般都没按他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我们做这个工艺的时候这四个角的drc一般都没按他的来

谢谢,切角主要是抗应力,它还有什么作用吗,一般小一点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承担风险就行 经常有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4个角,手动把他改小了一点点

这个主要是万一出问题了,这不是要扯皮么。
没必要扣这么点,反正角上也放不了什么东西。

网友:
These days SMIC is in a very high load situation and its better to consult with 3rd party company for cutting with the minimum spacing 40um for scribe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