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R 后的timing比DC好,正常吗?

楼主(2025-10-27):
使用Innovus 做完后最差timing是-0.014ns, 而DC是-0.22ns,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使用的lib库是不是不一致

网友:
1. DC有没有加margin? 如频率调快,uncertainty调大,clock transition设得太大
2. DC是不是已经用了物理综合

楼主:
后端用了更多类型的库,包括高性能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
看看关键路径上的cell驱动是不是不大,不大就说明本来时序就比较松,在最后reclaim area/leak时收出了一点负值来。

网友:
看你pr的时候做了什么操作吧,比如你dc中禁用lvt,pr中lvt全开,那最后timing好也很正常吧

楼主:
现在确认前后都是用的slvt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