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模COT的BUCKBOOST在BCM模式情况下震荡的问题

楼主(2025-10-27):
请问各位大佬,电流模COT在轻重载稳定,但是在BCM模式下(差不多在ΔIL±20mA)出现如图的震荡,请问一下出现这种波形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网友A:
电路结构是什么样子,临界时有模式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结构是什么样子,临界时有模式切换吗

并没有模式切换 只有cot一种

网友:
可跑PSTB 看穩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模式切换 只有cot一种

那你轻重载电路会有哪些变化和不同,比如哪些模块关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