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用于CPPLL的DTC资料

楼主(2025-10-27):
各位大佬,小弟正在做一个小数分频的CP-PLL,准备使用DTC对小数分频产生的量化误差进行抑制,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好少,恳请各位大佬分享一些相关的资料。

楼主:
还有一些关于DTC的疑惑,图中加入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加在nmos一侧的,但是我看见还有加载pmos一侧的,文章中的解释都是为了减小噪声,提高线性度。那么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可不可以加两个电阻,充放电都是一个RC回路,而不是加一个电阻,只有充电是RC或者只有放电是RC。

网友A:
这一篇以及相关引用这篇的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篇以及相关引用这篇的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篇以及相关引用这篇的可以看下

大佬,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关于DTC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关于DTC的问题吗

可以的,欢迎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欢迎一起讨论

大佬,目前我准备做这样的DTC,通过调节负载电容来调节延迟时间,我目前有几个问题:1,电阻的添加位置,和为什么要添加电阻(我认为是为了形成一个RC放电回路,使得延迟时间可靠一点,但是为啥不在PMOS一侧也加入一个电阻形成一个RC充电回路呢?)2,DTC的单位延迟时间如何确定(刚刚接触DTC,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目前我准备做这样的DTC,通过调节负载电容来调节延迟时间,我目前有几个问题:1,电阻的添加位置, ...

1、电阻添加的位置和你利用dtc的哪个边沿有关,你只用到上升沿就在pmos端加,用到下降沿就在nmos端,增加电阻的目的是提高线性度和降低闪烁噪声,以图中所示为例,在nmos端增加电阻以后会使得放电能力和nmos尺寸无关,注意控制RC的比例,R过大会引入过多热噪声,并导致cdac版图匹配困难;一般来说仅利用到dtc的一个边沿,所以仅在一边加,增加额外的电阻会恶化噪声以及面积
2、dtc的分辨率直接关系到你量化噪声消除的有效程度,这个需要在你整体环路建模过程中,根据你dsm的阶数以及vco的周期来确定。考虑到dtc的线性度,位数不会过高,所以你dtc的整体delay range要在所有corner下能够覆盖到你n倍vco的周期。最高到4*TVCO,再根据你dtc的位数计算就得到了dtc的最小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添加的位置和你利用dtc的哪个边沿有关,你只用到上升沿就在pmos端加,用到下降沿就在nmos端,增加 ...

大佬,如果说像图中一样在nmos一侧加入电阻,电容阵列放电的时间被时间常数RC确定了,且与nmos尺寸无关,那么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个很大的pmos尺寸在快速为电容阵列充电哈。但是这样的话改变了dtc输入输出信号的占空比,会对后续PFD造成影响吧???我老师让我把PFD做成非线性PFD。非线性PFD的鉴相曲线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如果说像图中一样在nmos一侧加入电阻,电容阵列放电的时间被时间常数RC确定了,且与nmos尺寸无关, ...

第一,你pmos的尺寸仅需要能够驱动cdac的值即可
第二,dtc输入信号的占空比由你输入信号和buffer来决定,不会被影响;输出信号的占空比是会被dtc所影响
第三,pfd仅仅是对单边沿敏感的,这也是为什么dtc可以仅在pmos或者nmos端添加电阻的原因,非线性pfd需要考虑是你ref clk和feedback clk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否在你这个pfd的线性区间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pmos的尺寸仅需要能够驱动cdac的值即可
第二,dtc输入信号的占空比由你输入信号和buffer来决定, ...

佬,对于第一点,不理解什么叫能够驱动cdac的pmos尺寸,怎么才叫能够驱动呢。对于第三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先不用DTC让PLL锁定,锁定后在启动DTC,因为DTC的delay time 是很小的,DTC不会让ref clk和feedback clk的相位差超过pai。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对于第一点,不理解什么叫能够驱动cdac的pmos尺寸,怎么才叫能够驱动呢。对于第三点,我是不是可以理 ...

充电过程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对电容充电,pmos尺寸要确保上升沿tr要不会过度失真影响到后级电路工作,比如100ps 200ps。在pll开始工作时,dtc一同开启,这是一个动态的实时校准,pll锁定以后再开启会破坏锁定的状态,增加lms最终稳定的时间。只要你pfd的传递函数曲线是正负相位单调的增益就不影响,最后稳定时需要考虑你dtc的分辨率是否足够高,使得pfd2个输入的相位差落在这个区间,否则量化噪声依然会混叠到带内,使得lms校准作用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过程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对电容充电,pmos尺寸要确保上升沿tr要不会过度失真影响到后级电路工作,比 ...

请问大佬有关于DTC位数和分辨率该如何计算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关于DTC位数和分辨率该如何计算的资料吗

我也没有见到过。不过这是一个工程性问题,而非严格的数学推导,我是以工程应用的角度给出一个见解。不同的架构应用场景等对pll spec的要求都有所不同,不同的designer对同一个电路设计也有不同的偏好,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在没有任何校准的前提下,实现一个12bit dtc就差不多是电容工艺的边缘,再往上增加dnl和inl都会恶化,抹平dtc高分辨带来的优势。可以考虑这么一个情况,在总dr不变的前提下,将lsb的值降低,dtc位数提高,lms抵消量化噪声的有效性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也就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工程师在设计工程中需要确定的就是,在当前的应用场景下,探寻到怎样的一个边界范围内可以满足性能要求,这是一群答案,具体的方法我已在前文中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见到过。不过这是一个工程性问题,而非严格的数学推导,我是以工程应用的角度给出一个见解。不同 ...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的回复,我去找找更多的关于DTC的资料学习一下。才接触这个不久,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添加的位置和你利用dtc的哪个边沿有关,你只用到上升沿就在pmos端加,用到下降沿就在nmos端,增加 ...

大佬,为什么DTC的delay range最高覆盖4个TVCO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为什么DTC的delay range最高覆盖4个TVCO呢?

和dsm的阶数有关,1阶是一个,2阶是两个,3阶是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dsm的阶数有关,1阶是一个,2阶是两个,3阶是四个

佬,DTC放在参考路径和反馈路径有啥区别吗,我感觉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DTC放在参考路径和反馈路径有啥区别吗,我感觉都是一样的吧

本质上没有区别的,就是注意极性,和对输出的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没有区别的,就是注意极性,和对输出的传递函数

大佬,DTC只能实现往后延时,但是实际工作下,反馈信号肯定不会一直超前,DTC也不能实现向前“延时”啊,而且DTC也有固定延时吧,信号通过DTC的时间不就变成了固定延时+DTC_CODE*LSB,这个还能实现补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DTC只能实现往后延时,但是实际工作下,反馈信号肯定不会一直超前,DTC也不能实现向前“延时”啊, ...

实际工作情况下dtc不是只开和开,而是一直有延迟,其延迟是一会小一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关于DTC的疑惑,图中加入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加在nmos一侧的,但是我看见还有加载pmos一侧的, ...

你好,请问你参考的这篇文献可以发一下吗?现在刚开始学习搭DT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参考的这篇文献可以发一下吗?现在刚开始学习搭DTC电路

A 10-bit, 550-fs step Digital-to-Time Converter in 28nm CMOS,可以一起学习吗。qq:2030073594

网友:
引用 楼主:
A 10-bit, 550-fs step Digital-to-Time Converter in 28nm CMOS,可以一起学习吗。qq:2030073594
...

非常感谢!以后可以一起学习呀,不过我是菜鸟新手希望楼主不要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