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 boundary问题,怎么自动设置间距

楼主(2025-10-27):
pr boundary问题,版图的dummy管的gt层和内部的宽度不一样,器件宽度不一样会导致自动布局布线有很多偏移,然后就上下层会有很多drc错误,应该如何设置能避免出现该偏移错误呢,有没有设置可以让两侧的dummy管自动重叠成40宽度
屏幕截图 2025-10-27  下载 (1).png 下载 (2).png 下载 (3).png 下载 (4).png 下载 (5).png

网友A: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上对齐的时候用poly作为参考层,间距设置为-0.04能解决吗?

nyy
是数字的流程,自动布局布线的,如果手动对齐的话工作量也大,在innovus和***2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理解你的问题,上对齐的时候用poly作为参考层,间距设置为-0.04能解决吗? ...

是数字的自动布局布线啊,innovus里面或者icc2,手动对齐这个方法应该不太好

网友B:
你只量了poly的宽度,那space呢?如果现在的dummy poly到gate poly的space没有比正常的space大0.0025, 那不管怎么移都是没法对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量了poly的宽度,那space呢?如果现在的dummy poly到gate poly的space没有比正常的space大0.0025, 那不 ...

是一样的宽度,pr boundary在两边的dummy poly内部,如果pr boundary对齐的情况下,两个35的会重叠一部分变成40,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对齐了大部分没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宽度,pr boundary在两边的dummy poly内部,如果pr boundary对齐的情况下,两个35的会重叠一部 ...

那不应该有问题呀,unit tile宽度是0.14吧,cell的宽度都是0.14的整数倍吧。只要poly dummy留0.02在里面,不管怎么拼都是0.04且对齐

实际的设计与上述哪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