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一般transition delay fault的数量会比stuck-at fault少

楼主(2025-10-27):
谢谢各位。

网友:
你从atpg原理考虑一下

网友A:
前者更容易发生故障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更容易发生故障合并?

我感觉也是,因为user guide说折叠前总的数量两者的一样的,但具体怎么合并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2025-12-02):
把fault list报出来对比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