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功耗仿真求助

楼主(2025-10-27):
有没有大佬知道电路的Pdc(功耗)该如何仿真啊,是不是通过dc仿真得到VDD电压源上的电流,再乘以VDD就是Pdc?这样的方法对吗?求助

网友A:
是的,注意是电源功耗还是单个电路的功耗,电源就这样
单个电路例如是OP的,就点出来OP的电流的电压,然后V*I就好了

网友:
用tran仿真一段时间,VDD*IT,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注意是电源功耗还是单个电路的功耗,电源就这样
单个电路例如是OP的,就点出来OP的电流的电压,然后V ...

学习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