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2ull与tsmc22ulp的区别

楼主(2025-10-28):
如题,小弟打扰各位,想请教一下:tsmc22ulp的memory compiler是不是可以“通用移植”到tsmc22ull工艺?

主要是两个工艺的design rule实际是一个,另外要到的tsmc22ull的memory compiler发过来的却是tsmc22ulp的,很疑惑是不是就是通用的。
望有使用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吧,这几天整理了下两个库。
总体来说是属于同一个工艺节点,所以大多数内容类似,但从时间上ULL更新,以SRAM bitcell为例,ULL提供了更多选择。TSMC的foundry MC是ULP的,也就是GL的SRAM,但比如ARM、SNPS,提供了更多只属于ULL的MC;另外,ULL的DRC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是将ULP的drc和ULL patch drc进行cat作为总的drc规则(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patch规则只会在用到了ULL才有的层时,才需要cat),其他的重要变化还没有看到,后续补充吧。

网友A:
tsmc22ull里最后的  l=low 低功耗, tsmc22ulp  p=Performance

网友B:
通用的,主要看lib里的电压设置和你们设计的应用。
另ULL有几个特殊管子,看你们是否需要用到,不需要的话用ulp这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主要看lib里的电压设置和你们设计的应用。
另ULL有几个特殊管子,看你们是否需要用到,不需要的话 ...

懂了 就那个特殊的sHVT对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mc22ull里最后的  l=low 低功耗, tsmc22ulp  p=Performance

额,不是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