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命令未找到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5-10-28):
(图片)

网友:
你的环境变量配置不对,论坛上有人做好的虚拟机,你安装一下,到/etc文件夹的看一下别人的bashrc是怎么写的,改一下就可以了。下面是我的配置,也是抄的。

网友:
你只设置了CADHOME(这个其实不是必须的),没设置PATH。再CADHOME那行之后任意行增加
export PATH=$PATHCADHOME/tools/binCADHOME/tools/dfII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