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smc65工艺下pmos的自增益远大于nmos

楼主(2025-10-28):
在tsmc65工艺下扫描gmoverid

NMOS扫参

NMOS扫参
pmos的自增益远大于nmos,不应该是nmos的增益大于pmos吗?还是原理图和参数给错了?

nmos自增益

nmos自增益

pmos自增益

pmos自增益

pmos扫参

pmos扫参

网友A:
P管接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接的有问题吧

请问正确接法是什么?我看dc出来的也没问题

网友B:
P管的Vg应该是相对于source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的Vg应该是相对于source端吧

请问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B:
P管D端接个固定高电位,gnd拿掉,在G,D端加你的DC源,DS端加DC源,然后去扫描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D端接个固定高电位,gnd拿掉,在G,D端加你的DC源,DS端加DC源,然后去扫描仿真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