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tools oa version

楼主(2025-10-28):
hello, i have question about oa version with I.C251 and qauntsu23 qrc.
25 have different oa (newer oa) verison with q23, so i can't use extract feature.
is there any solution?

here's the list that ive tried down below
1) export oa_home=IC251's path -> qrc failed.
2) export oa_home=qrc23's path -> IC25 failed.

+) now i'm using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_70_gcc93x

网友A:
你安装完以后config oa的时候选择退出,或者你现在把安装目录下的OA link的路径从绝对路径换成当前木录下的相对路径,然后再环境变量中将OA_HOME注销掉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完以后config oa的时候选择退出,或者你现在把安装目录下的OA link的路径从绝对路径换成当前木录下的 ...

at that phase, (oa setup popup after installing)
i didn't configure anything special and just passed the process by repeating enter..

is 23 release is compatible with 25 release??

网友:
对啊就是这样的

网友:
do not set environment OA_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