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上电Vout overshoot 【求助】

楼主(2025-10-28):
如同,我的Iload要求是40mA,当正常上电所有信号enbale之后再打开Iload。当Iload一enable,Vout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电压,然后跟着RC time constant慢慢恢复到输出Vout1.5V。有没有前辈能解答一下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呀,并且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是因为BW不够吗

网友:
ILOAD拉的是不是太快了?多快拉40mA;输出电容多少?如果太快估计功率管vgs没反应过来,电流完全由输出电容出;看你vout负那么多,肯定强拉了一个理想源吧

网友:
负载拉的太快了,这么快的信号只能靠电容去抗。
然后仔细检查RC 指数那段,是哪个地方充电太慢了,想办法增加驱动能力或者带宽。

楼主:
是的我发现了 是因为整个ldo速度太慢了 导致Iload拉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