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KVCO测试变小的求助。如能给出靠谱的分析,可以加大感谢力度!!!

楼主(2025-10-28):
我在SMIC CMOS 40nm工艺上,设计了一款VCO,采用PVAR25的器件作为变容管,变容管两头接VCO的电感,偏置在1.6V左右,中间接VTUNE。
前后仿真,KVCO约为100MHz/V@10GHz。但是实测KVCO只有20MHz/V。
工作十余年,也有较多的分析电路的经验,但一两个月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原因。
我主要做了以下分析:
(1)VTUNE无明显漏电,内部有ADC检测,VTUNE电压进去了,该检测电路也比较成熟;
(2)VCO结构在UMC 28nm用过,未对比出明显差异;VAR的画法上,对比了UMC 28nm,未发现异常;
(3)VTUNE从0~2.5V扫描,整体都低;
(4)内部VTUNE有两档,都低了;
(5)VAR电容确实源漏线画细了,但是内部6个VCO几乎是一致现象,测了几片现象一致,如果是烧断了是否现象会一致?
(6)整个芯片比较复杂,除了该处未发现明显工艺异常,MPW缺少MASK吗?但是PVAR未发现有特殊的MASK。
(7)EMX+calibre仿真,频率整体偏差在3%以内,除了VAR部分,其它地方的频率实测和仿真拟合都非常好。
(8)smic相同器件model仿真和umc基本一致,例如同尺寸出来的CV曲线。曲线斜率和具体容值就差10%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1. 闭环确实没直接测KVCO,主要是因为按照KVCO计算出来的相位噪声带宽等和实测接近,所以就没测。可 ...

回复1. 闭环确实没直接测KVCO,主要是因为按照KVCO计算出来的相位噪声带宽等和实测接近,所以就没测。可以补测一下看看。
你这里按照Kvco计算是150MHz/V还是20MHz/V?如果你是按照你的设计值150MHz/V进行环路分析的,实测也是带宽接近的,你的kvco实测结果应该不会跟仿真差距这么大,这个20MHz/V如果带进去计算,环路还能稳定吗?
回复2. 我们做的各种LC VCO相位噪声一直都和仿真有几dB差异,这也是很困扰的一个事。这次和以前的性能相仿,和设计值确实有点差距。
VCO的相位噪声仿真,参与过的项目里面,用noise_typ model的话,Gm用IO管的话一般都跟实测有几dB的差异,Gm用core管的话差异会更大,我们一般IO管用noise_wmc模型进行仿真,Core用noise_worst,即使这样仿真跟实测可能还是会有一定差异。(这个经验在TSMC和SMIC工艺上应该可参考)
回复3、KVCO设计值大概是150MHz/V@10GHz,实测大概20MHz/V。频率整体偏了一两百MHz,我理解的是正常偏差。
结合回复1,如果你的单个vtune曲线的整体频率覆盖跟仿真只是整体偏差,而不是明显缩小了,Kvco是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异的,可以再看看你们kvco的测试方案是否有问题。
回复4、ADC检测范围是0-2.8V,4bits,步进大概是150mV左右吧。0V进去显示0000,2.8V进去显示1111,中间电平进去大概也在相应的二进制码上。但确实精度不高。

那你这个误差也太大了,你的vtune曲线,Kvco仿真结果应该是在中间段是最大的吧?你有对比仿真取不同区间kvco结果跟实测结果差异吗?比如1.645V~1.655V,大点的区间1.6V~1.7V类似这样的区间kvco的变化。

网友A:
没搞过10g,如果怀疑pvar model可以进model中比对,是否比umc/tsmc这些的model有少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10g,如果怀疑pvar model可以进model中比对,是否比umc/tsmc这些的model有少参数。 ...

你好,model仿真和umc基本一致,例如同尺寸出来的CV曲线。曲线斜率和具体容值就差10%上下。

网友B:
你VAR另外一端直接接VCO两端吗,没有串联一个大电容,给VAR做偏置吗? 你确保VAR的压变特性在你要工作的区间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VAR另外一端直接接VCO两端吗,没有串联一个大电容,给VAR做偏置吗? 你确保VAR的压变特性在你要工作的区 ...

另一端接的VCO输出,是dc 1.6V, ac 1.5V,没有隔直。 这个结构在其它量产产品上是一直在用。

网友C:
1、看你的描述,猜测是NP互补的cross-couple结构,Tank的DC约是VDD/2(选择了变容管DC接到Tank,变容管调谐曲线也符合设计预期),不知道Tank的DC有办法确认是否异常吗?这个偏了的话,调谐曲线变了,Kvco应该会有出入。可以考虑适当抬高VDD电压看看结果
2、不知道kvco的测试方法,我用过开环和闭环两种方式,开环直接灌vtune电压,看频率;闭环微调分频比,记录vtune电压和频率。可以对比看看差异,不过看你的变容管好像有一组是用来温补的,可能会把vtune拉到相对中间,闭环不一定能做。
3、漏电的可能性很多,供参考:版图上添加的未知天线二极管在大信号场景下导通的漏电,变容管周边衬底电位接法错误形成漏电,器件本身小漏电但是串接了超大电阻形成压降,还有可能版图上形成特殊的寄生BJT引起漏电(这种可能在频谱上有特殊的spu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你的描述,猜测是NP互补的cross-couple结构,Tank的DC约是VDD/2(选择了变容管DC接到Tank,变容管调谐 ...

1、看你的描述,猜测是NP互补的cross-couple结构,Tank的DC约是VDD/2(选择了变容管DC接到Tank,变容管调谐曲线也符合设计预期),不知道Tank的DC有办法确认是否异常吗?这个偏了的话,调谐曲线变了,Kvco应该会有出入。可以考虑适当抬高VDD电压看看结果
2、不知道kvco的测试方法,我用过开环和闭环两种方式,开环直接灌vtune电压,看频率;闭环微调分频比,记录vtune电压和频率。可以对比看看差异,不过看你的变容管好像有一组是用来温补的,可能会把vtune拉到相对中间,闭环不一定能做。
3、漏电的可能性很多,供参考:版图上添加的未知天线二极管在大信号场景下导通的漏电,变容管周边衬底电位接法错误形成漏电,器件本身小漏电但是串接了超大电阻形成压降,还有可能版图上形成特殊的寄生BJT引起漏电(这种可能在频谱上有特殊的spur)
感谢您的分析。

1. 你对于结构猜测的没错,TANK DC没法测,但是有寄存器调节端口,调过DC值,没感觉环路参数有明显变化。但是根据您的建议,我可以详细补测一下不同DC的KVCO看看是否有一些线索。

2. 我是开环测得。温补部分可以并入VTUNE,也可以关闭,都是整体偏小。
3. spur正常。 我们是有一个vtune的检测ADC,通过一个10k电阻直接接到变容管控制一端,另一端接ADC的栅极输入。ADC其它项目也用过,未发现异常。能够看到ADC的输出指示电压是正常的,可以把片外的电压传导进去。漏电问题我可以再详细考虑一下您所叙述的可能性。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SMIC40 Model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分析。

1. 你对于结构猜测的没错,TANK DC没法测,但是有寄存器调节端口,调过DC值,没感觉环路 ...

1、如果可以用闭环改分频比的方式也测试下kvco,是可以确认下开环结果是否可靠的。

2、另外PLL除了kvco不对,环路锁定的相噪曲线带宽是否跟设计相符?这个也能间接反应kvco是否合理。
3、你的问题里面,kvco不对,是不是单个调谐曲线的高低频也都跟仿真不匹配了?
4、因为内部ADC测试DC,毕竟不是测试到变容管接口的,这部分也可能引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SMIC40 Model不准?

不知道,但是model仿真出来的曲线,与其它工艺相同尺寸的器件仿真曲线几乎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可以用闭环改分频比的方式也测试下kvco,是可以确认下开环结果是否可靠的。

2、另外PLL除了kvco ...

回复1. 闭环确实没直接测KVCO,主要是因为按照KVCO计算出来的相位噪声带宽等和实测接近,所以就没测。可以补测一下看看。
回复2. 我们做的各种LC VCO相位噪声一直都和仿真有几dB差异,这也是很困扰的一个事。这次和以前的性能相仿,和设计值确实有点差距。
回复3、KVCO设计值大概是150MHz/V@10GHz,实测大概20MHz/V。频率整体偏了一两百MHz,我理解的是正常偏差。
回复4、ADC检测范围是0-2.8V,4bits,步进大概是150mV左右吧。0V进去显示0000,2.8V进去显示1111,中间电平进去大概也在相应的二进制码上。但确实精度不高。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建议。
回复1:如果是默认的滤波器,确实偏差很大,我们环路滤波器兼容的范围比较大,每个R/C取值都10倍左右的范围。目前只能重新优化了一组滤波器。
回复2:该设计用的是IO,很多工艺都尝试过IO,确实差几dB,大概要有5dB左右了。CORE很少用,感谢您的宝贵经验。之前看一篇TI的论文,他们的仿真和测试几乎能拟合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地方导致我们的设计总是和国外产品VCO性能差一点,提取寄生也是尝试各种方法尽可能准确,但是效果都不大。带内噪声偏差很小,所以也不能质疑是噪声模型不准,更像是仿真哪里没处理对。大概是能确定振幅内部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导致噪声大了。
回复3:我意思是每个band偏了一两百M,这个是可以接受,没问题。主要问题是KVCO小了,固定band下,调节vtune的频率差值明显缩小。
回复4:KVCO是0.2V一个步进,从0.4V测到2.4V这么测的。我计算KVCO是delta_f/delta_vtune。我这里提到ADC意思是能检测到vtune大概能够正确的进入到内部,没有被什么电路钳位住,并不是用adc的输出进行计算KVCO。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模型不准的问题,看看文档有没有与你偏置相似的测试数据,对比一下。SMIC的变容管会有一些不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模型不准的问题,看看文档有没有与你偏置相似的测试数据,对比一下。SMIC的变容管会有一些不准 ...

好的,感谢,我去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