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config功能是否可以选择文本格式的网表便于导出cdl网表lvs以及仿真时调用

楼主(2025-10-28):
如题,数模混合电路有部分数字pr的文本格式的网表,可以选择导入pr生成的cdl网表,生成schematic但是会生成很多cell。
可否直接利用cadence的config功能选择cdl网表作为对应的view?

网友:
可以啊,config里面对应view选择Specify SPICE source file,里面填你cell网表路径就行

网友:
不行吧,cdl网表我记得只能作为后仿lvs用,仿真用是spice或spectre网表,你可以把它转换为schematic或者netlist,再导入仿真。
觉得cell很多,可以选择只生成top里使用的数字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