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侧没有想要的Layers怎么办

楼主(2025-10-28):
起因是我在B站找一个视频,老师教一步一步绘制反相器的版图,但是我的左侧没有老师所用的PO层,搜索也没有,是有可代替它使用的东西吗,还是用什么材质都可以,求大神解答

网友A:
PO应该的Poly,多晶硅,不同的工艺可能叫不同的名字。PO, Poly,Poly1,GT,GP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应该的Poly,多晶硅,不同的工艺可能叫不同的名字。PO, Poly,Poly1,GT,GP等等。 ...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应该的Poly,多晶硅,不同的工艺可能叫不同的名字。PO, Poly,Poly1,GT,GP等等。 ...

你好我想知道在help里搜索哪个关键词可以查看这些layer的物理意义呢?或者说查看哪些文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知道在help里搜索哪个关键词可以查看这些layer的物理意义呢?或者说查看哪些文档呢?
...

这个是工艺上的,你得去PDK里找DR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工艺上的,你得去PDK里找DR文件

好滴好滴,感谢回复,我已经在/pdk/DesignRule/doc这个路径下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