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段电容SAR ADC模型分享与说明

楼主(2025-10-28):
昨天回复了一个帖子,链接如下:https://bbs.eetop.cn/thread-996714-1-1.html

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帖子里的等效电容计算错误。正确的计算步骤附件代码里给出,并且附上注释。
二是楼主私信我,修改公式化仍然不对。检查后发现是削波失真,超出满幅度量化范围

具体说明:
c_msb = [64 32 16 8 4 2 1];
cb = 2;
c_lsb = [16 8 4 2 1 31]; %其中31不用于切换,只为了凑二进制
c_lsb_total =  sum(c_lsb) = 62;
c_total = sum(c_msb) + cb*c_lsb_tota/(cb+c_lsb_tota) = 128.9375;

如果此时我们对c_total进行采样,再进行SAR量化过程,那么依次切换的差分电压值是 2*Vref*64/128.9375、2*Vref*32/128.9375 ...
第一次切换的电压并不是1Vref,而是略小于Vref
此时ADC的满摆幅不是2*Vref而是2*(128/128.9375)*Vref,因此输入2*Vref的信号时会超出ADC满量程量化范围

如果只关注动态性能,那无所谓,幅度衰减128/128.9375约为0.9927,换算出来是-0.0627dB,对实际应用没什么影响
如果想修正这个问题,除了修调Vref或者数字后处理的方式以外,可以区分采样电容和实际总电容,操作如下:
把CDAC阵列修改成如下所示,使用下极板采样

c_msb = [64 32 16 8 4 2 1 1]; %加了一个单位电容,用于采样时补足二进制。但该电容只采样不用于切换
cb = 2;
c_lsb = [16 8 4 2 1 31];
c_lsb_total =  sum(c_lsb) = 62;
c_total = sum(c_msb) + cb*c_lsb_tota/(cb+c_lsb_tota) = 129.9375;
c_s = sum(c_msb) = 128;

然后采样时只对高位电容进行采样,那么采样到的电荷值是Qn = c_s*Vin = 128*Vin
由于低位电容不参与采样,所以下极板采样结束后的复位相,会发生电荷共享。此时CDAC输出电压cdac_n = Qn/c_total = 128*Vin/129.9375 。发生了衰减。
之后就是切换过程,依次切换的差分电压值是 2*Vref*64/129.9375、2*Vref*32/129.9375 ...
等效于:输入信号和基准电压Vref衰减了同样比例,因此输入满摆幅不变
这种方法也存在缺点,就是比较器输入端看到的电压值衰减了,等效为比较器输入噪声增大(影响其实很小,看设计时候如何折衷了)。

网友A:
楼主总结的这些很好,并且还有matlab辅助,也是我想了几天才明白的事情。附带一个cb选2的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这些很好,并且还有matlab辅助,也是我想了几天才明白的事情。附带一个cb选2的理论 ...

这个截图是哪篇论文里面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截图是哪篇论文里面的?谢谢。

Charge-Sharing SAR ADCs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Applications (Taimur Rabuske, Jorge Fernandes (aut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这些很好,并且还有matlab辅助,也是我想了几天才明白的事情。附带一个cb选2的理论 ...

上面的公式怎么推出来的哇,我算出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