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结构分析问题

楼主(2025-10-28):
如图的结构,两路电流镜一路给30u电流,一路给10u电流,流过一个类似惠斯通电桥的东西,想求一下中间电阻上的电流公式。

网友:
用叠加原理各自算一个,再加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A:
V1 = (I1+I3)*R23  ;
V2 = Vbe1 =VT*ln(I2/Is) ;
I3 = (V2-V1)/R25代入上面两个式子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
这个结构不算复杂,可以列两个节点电流方程来解,就是中间电路左右两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 = (I1+I3)*R23  ;
V2 = Vbe1 =VT*ln(I2/Is) ;
I3 = (V2-V1)/R25代入上面两个式子就可以算出来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