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分析电路

楼主(2025-10-28):
为什么节点1和2能够被钳位啊?希望有高手通过反馈解释一下。
原文出处:
A low supply voltage high PSRR voltage reference in CMOS process

网友:
这里有一些弱的正反馈,对于它,你可以假设它没有反馈作用,只是拿了一个参考值。

右侧的SSF生成了左边BG所需的电压,它首先拿了BG两个参考值去作为SSF的参考。
最终结构形成后,依靠合理的尺寸设计,m1和m5尺寸一样电流一样,自然就钳住了。
弱的正反馈一样有稳定的作用。

网友:
构造了一个反馈后使得各路电流相等。
m1和m5尺寸一样电流一样,自然就钳住了

网友:
正反馈路径2-6-VREG-2,负反馈路径1-2-6-VREG-1,感觉这种结构的M2和M1需要较大的跨导。M3和M4的电流和要等与M1,感觉VBG带载能力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