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直流小信号增益是什么?

楼主(2025-10-28):
在孙楠现代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这本书的附录,看到直流小信号增益这个词,不知道与交流小信号增益的区别?

网友A:
dc gain, gain vs frequency(gain @1MHZ, gain @100MHz, gain @1GHz),这就是直流小信号增益和交流小信号增益的区别,不同频率的小信号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 gain, gain vs frequency(gain @1MHZ, gain @100MHz, gain @1GHz),这就是直流小信号增益和交流小信号 ...

前者只是后者特定频率的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gain, gain vs frequency(gain @1MHZ, gain @100MHz, gain @1GHz),这就是直流小信号增益和交流小信号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