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中的net的properties问题

楼主(2025-10-29):
请教一下大佬们,ICC2中的net的properties里的shape_type有path和rect,请问path和rect的区别和含义是什么,我发现我的电源地线如果是rect,工具就会报short,如果我把这根线删掉重新画,shape_type变成path,就不会有short

网友A:
ownership 是否正确指定。详细man下create_shape,看下options -shape_type 的具体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wnership 是否正确指定。详细man下create_shape,看下options -shape_type 的具体解释

但是我的这些power shape是由命令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set_pg_strategy compile_pg生成的,比如同一个ip它生产的net shape里,VDD是path,而VSS却是rect,这就出现VSS报了short,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好问题,path 应该对应的object 应该是wire, 而rect 对应不是wire,可以只是一段metal。至于为啥rect 会short 应该是在做DRC check的时候对object的判断导致的。以上也只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