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张弛振荡器如何仿真环路增益和相位呢?

楼主(2025-10-29):
振荡器满足振荡必须满足巴克豪森准则,那么RC张弛振荡器的环路是哪里?充放电也有反馈环路吗?如果要用virtuoso仿的话要怎么去测相位和增益呢?

网友A:
振荡器不需要。只有左边的基准和V2I需要仿真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不需要。只有左边的基准和V2I需要仿真环路。

主要是讨论的时候组长有问道,是不是所有振荡器起振都要满足巴克豪森准则?如果都满足的话,RC的这种环路在哪里,如何去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讨论的时候组长有问道,是不是所有振荡器起振都要满足巴克豪森准则?如果都满足的话,RC的这种环路 ...

我这里也说不清楚,只有线性电路或者近似线性的电路才能利用这一个准则,我是完全不管这个准则的,没啥用,即使在线性和近似线性的小信号分析中也不如根轨迹好用。你可以让大模型比如deepseek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说不清楚,只有线性电路或者近似线性的电路才能利用这一个准则,我是完全不管这个准则的,没啥用 ...

好吧,谢谢佬

网友B:
有反馈,它的反馈环路增益表达式,零极点,带宽都很容易计算。
满足,你的pss能收敛的话,可以尝试在两个比较器的差分输入加diffprobe,仿pstb。
理论上所有稳定震荡的电路,其pstb仿真,得到的波特图一定是180°相位的地方,增益是1。满足巴克豪森准,否则频率不稳。

pstb是带有剧烈非线性的大信号的环路仿真,而stb只能用于线性小信号,振荡器显然是前者。

网友C:
这种振荡器从来没管过环路,可能是因为这种频率比较低。。倒是fll会用pstb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振荡器从来没管过环路,可能是因为这种频率比较低。。倒是fll会用pstb仿。 ...

主要是这种也不是反馈型振荡器,我连回路在哪儿都没法确定更别说如何去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馈,它的反馈环路增益表达式,零极点,带宽都很容易计算。
满足,你的pss能收敛的话,可以尝试在两个比 ...

感谢解答!也就是说要在我这个示意图中两个比较器的负输入端(VC1和VC2)加入diffprobe吗?我之前判断环路在RS触发器形成来着,那可能还是理解不到位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 附圖 的論文嗎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 附圖 的論文嗎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馈,它的反馈环路增益表达式,零极点,带宽都很容易计算。
满足,你的pss能收敛的话,可以尝试在两个比 ...

请教一下佬,我跑pstb仿真,在比较器差分输入端加入diffstbprobe是图中这样吗?  但是我仿真一个16MHz的张弛振荡器,这个相位和增益都是14MHz左右,这怎么解释呢?  是仿真误差导致的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也说不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佬,我跑pstb仿真,在比较器差分输入端加入diffstbprobe是图中这样吗?但是我仿真一个16MHz的张 ...

提升仿真精度看看,比如点数多一点,谐波数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升仿真精度看看,比如点数多一点,谐波数多一点

我提升过仿真精度,看过,但没什么区别,频率还是有偏差,不知道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