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总门数大小

楼主(2025-10-29):
各位,大佬,我收到一个任务,估算设计大概有多少门,网上有的说,看总面积除以NAND2的面积,有的说直接看cell个数,我用第一个方法,得到的结果是35000左右,请问这个个数在28nm工艺下算规模很大吗?还是说比较小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看门的两种方法,前端是不是应该以总面积/NAND2这个比较准确呢?  感觉单看cell个数,每个cell里的门个数也不相同

网友:
如果有实际面积,比如综合后看的话,就没有必要换算了。 如果知道一个模块,通过毛估另一个模块,可以换算下。 28nm  上这个不算的, 一般200W-300W 可以考虑算一个模块

网友A:
不算大,很小的模块

网友B:
你的方法是对的,cell数量不能等同于gate 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大,很小的模块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是对的,cell数量不能等同于gate count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