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佬接触过这种可变电容么,四个方向poly延伸出来,这种电容WL应该怎么计算?谢谢各位

楼主(2025-10-29):
如图所示,左侧是用到的所有层次,画法是参考竞品自己实际画的,其主要出现在高速部分,低速部分很少出现。lvs可以识别为正常的可变电容,但是尺寸差异很大,所以想搞清楚是怎样计算尺寸的。谢谢各位!

网友:
LVS抽管子的WL的时候

W一般遵循(POLY覆盖AA所有边长 - POLY外延边长)/2
L一般遵循  POLY覆盖AA面积 / W

网友:
W=(poly覆盖AA周长 - poly外延AA边长)/2
L= (poly覆盖AA面积)/W

怎么回复不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