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写lvs文档,可以抓出模块中没有连出去的pin

楼主(2025-10-29):
比如一个模块中有两个GND,内部是接一起的

顶层只连其中一个,LVS就能过

我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只连其中一个GND,LVS会报错,显示还有一个GND没有连接
只有所有GND label都连了,才能过LVS

求助要怎么设置

网友:
是个好问题

网友A:
想法挺好,感觉应该实现不了,gnd同一个名字不能区分开吧,一种方式就是模块内用虚拟链接,顶层一个没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挺好,感觉应该实现不了,gnd同一个名字不能区分开吧,一种方式就是模块内用虚拟链接,顶层一个没接报 ...

Fab能做到,merge完IP发现有没接的GND,我们跑验证跑不出来,问他们怎么发现的,他们说自己写的文档不知道他们的验证文件怎么写的

网友A:
不太对吧,fab怎么会帮你去跑lvs呢,你的意思是你们用fab的IP,然后他们发现你们的ip没接gnd吗,不知道是我理解的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对吧,fab怎么会帮你去跑lvs呢,你的意思是你们用fab的IP,然后他们发现你们的ip没接gnd吗,不知道是我 ...

用的第三方IP,TO后fab merge完IP,可以要求他们跑l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对吧,fab怎么会帮你去跑lvs呢,你的意思是你们用fab的IP,然后他们发现你们的ip没接gnd吗,不知道是我 ...

比如IP有100个GND,这100个GND内部都连在一起,我们连了99个,有一个漏了,跑lvs也是能过的

TO后FAB说我们有一个漏连了,他们是跑验证跑出来的,肉眼查不太现实。

网友B:
理论上LVS是做不到的。
因为,虽然你说的GND有多个pin点。
但他们在block内部已经连接起来了。
对于LVS来说,只要连接一处,LVS就是OK的。
我能想到的就是,是不是你们用来frame cell来做。
就是你们用到的第三方IP block,内部只有pin metal,text以及boundary, blockage之类的。
然后LVS时,把这个block box掉。
这样LVS时有error,会report layout有extra pin,source没有extra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LVS是做不到的。
因为,虽然你说的GND有多个pin点。
但他们在block内部已经连接起来了。

我们IP是用黑盒子跑的

LVS没有error,可能会报warning?下次我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