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高频高精度低相噪OSC振荡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5-10-29):
最近项目打算做一个高频(120MHz),高精度(±2,±3%),低jitter(10ps)的振荡器,而且对振荡器的功耗(200uA以内)和面积也有需求。因此目前排除了LC振荡器和晶体振荡器,只在RC振荡器和环振里考虑。但在我的理解里,这俩从电路优化上面临的问题类似,都是需要优化比较器的噪声已满足低jitter。所以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论文或者文献能参考一下或者指点一二,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需求.....吓人

网友:
不可能做到,直接放弃

楼主:
真的做不到吗?我看有一些论文是能够做到用RC把jitter做到10ps以内的。。。 RC噪声参考——lee2020.pdf (2.6 MB , 下载次数: 26 ) RC噪声参考文献2——lee2016.pdf (4.7 MB , 下载次数: 16 ) 不过还没看环路振荡器的,不知道怎么评估项目就是这么顶的指标,做不到也得做

网友A:
低jitter可以试试锁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jitter可以试试锁频环

VCO+PLL肯定是最佳方案,但是目前做PLL的时间应该是不够了。。。而且我之前更是没接触过PLL,要做的话怕是需要更长的学习周期。。。

网友:
樓主可以ˋ試試看 AFLL,是做得到的~
Y. Huang, Y. Chen, K. Yang, P. Crovetti, P. -I. Mak and R. P. Martins, "A 28-nm 368-fJ/Cycle, 0.43%/V Supply-Sensitivity, FLL-Based RC Oscillator Featuring Positive-TC-Only Resistors and ΔΣM-Based Trimming,"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Express Briefs, vol. 70, no. 11, pp. 3950-3954, Nov. 2023, doi: 10.1109/TCSII.2023.3277617.

网友:
樓主可以試試看 AFLL 架構,應該是做得到的
Y. Huang, Y. Chen, K. Yang, P. Crovetti, P. -I. Mak and R. P. Martins, "A 28-nm 368-fJ/Cycle, 0.43%/V Supply-Sensitivity, FLL-Based RC Oscillator Featuring Positive-TC-Only Resistors and ΔΣM-Based Trimming,"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Express Briefs, vol. 70, no. 11, pp. 3950-3954, Nov. 2023, doi: 10.1109/TCSII.2023.3277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VCO+PLL肯定是最佳方案,但是目前做PLL的时间应该是不够了。。。而且我之前更是没接触过PLL,要做的话怕 ...

我说的是锁频环,是FLL,不是PLL。

楼主:
额,我看了看书,简单搭了一个单端的3级环振,完全能够实现120MHz,10ps jitter的性能目前是147MHz,积分范围在30MHz下jitter在PVT条件下最大2ps的程度电流的消耗也超不过120uA性能完全可以cover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我看了看书,简单搭了一个单端的3级环振,完全能够实现120MHz,10ps jitter的性能目前是147MHz,积分范 ...

所以如果评估差分和伪差分结构的环振,本身这两种结构会对电源的波动和噪声抑制度比较高,但是自身结构的底噪会差。但鉴于单端的噪声性能已经比较好了,如果能够接受功耗大一些的话,可以考虑用差分和伪差分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