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5-10-29):
请教大家关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本人在搜寻资料后了解到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得用tran+stb来仿真稳定性(在tran的actime里设置要进行stb仿真的时间点),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很奇怪,跟我用连续时间共模反馈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请问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或者是否该用pss+pstb进行仿真呢?图1是电路原理图,图2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仿真结果,图3是连续时间共模反馈的仿真结果。

网友A:
你这种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有文献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有文献吗?想学习一下

可以看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14156382741

网友B:
因为有电容的原因涉及到初始态的问题  你相位并未从180下降,tran+stb,tran里面设置了stb开始的时间了吗,选取的点是确定是电路稳定的点吗?换其他周期看是否波特图有变化,不行就打上开关仿pss+pstb    这个会有多次取平均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电容的原因涉及到初始态的问题  你相位并未从180下降,tran+stb,tran里面设置了stb开始的时间了吗, ...

tran里设置了stb开始的时间了,仿真出来就是图3这样然后我用pss+pstb仿真,结果更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电容的原因涉及到初始态的问题  你相位并未从180下降,tran+stb,tran里面设置了stb开始的时间了吗, ...

初始态有没有办法固定下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态有没有办法固定下来呢

可以给大电感接个电压就行 就能确定初始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大电感接个电压就行 就能确定初始态

我这没有用到电感呢,请问一下该怎么接呢,感谢

网友:
闭环tb怎么搭的呢,我以前仿这个pss+pstb和tran+stb的结果是基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ran里设置了stb开始的时间了,仿真出来就是图3这样然后我用pss+pstb仿真,结果更奇怪了
...

你是不是tb建的开关电容放大器,这样的话两个相位的信息都会被记录,如果要仿pss+pstb建议接成连续型单位增益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