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RC零点补偿【求助】

楼主(2025-10-29):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结构用内部RC产生Zero补偿稳定性的文章呀 求助

楼主:
论坛里有一位前辈推导过整个结构的零极点
我的要求是40mA的Iload,所以需要较大的PowerMosfet,因此Cgs较大。此时我的Pd由1/(RM*CM+RA*CPAR),并且P2是Cl*Rout,P3是P1分母并联。很明显整个结构的zero是1/RMCM,但是调整整个结构的RMCM是需要spice的,因为当你补偿ZERO的地方会受到你P3的影响。因此在空载的时候phase margin也很困难,我只能做到25+,远不到我想要的50spec。

楼主:
大家有没有0-100mA输出电流 并且拥有良好的瞬态响应速度的结构。欢迎分享一下,我想了解一些经典的LDO(工业界)的框架。学术界的框架很多不能用。谢谢大家拉~

网友:
《采用AB类源跟随器的无片外电容快速瞬态响应LDO》可以去看一下这一篇论文的结构

网友:
在输出管前面栅极加一个buffer 用来分离该点的大的cgs和大的rout,buffer的作用不用多说,这样再去调buffer前后的这两个极点,让外面输出那一点作为主极点即可。

网友A:
瞬态响应增强目前工业界做的比较多的就是pushpull+buffer在,这种的比较多,需要注意多环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响应增强目前工业界做的比较多的就是pushpull+buffer在,这种的比较多,需要注意多环的稳定性分析 ...

!谢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结构啥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