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跳码求助

楼主(2025-10-29):
一个8bit ADC输入斜坡信号,会经常出现跳码的的情况,看了比较器的比较结果确实跳过了一个码,但仔细看要比较的电容电压,比较器没有错判,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为什么电容电压会出现这种情况 屏幕截图 2025-10-29  屏幕截图 2025-10-29

网友:
试试用HSPICE多跑很多个点,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spectre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值多采几个点

网友:
感覺是解析度 改中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