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仿真错误的情况

楼主(2025-10-29):
小弟最近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后仿真,觉得寄生有点大,想再优化一下,但前仿真出现了如下问题:

前仿真的相位噪声明显往下掉了一大截(上次留档是-140.3dBc/Hz@10K offset,现在是-130.9,甚至不如后仿的-131.5),新建了原理图,相同参数搭一遍,仿真还是-130.9。多次重新提寄生,后仿也没变。

目前进行过以下尝试,都没收获到什么成果:
1.删除cell里的calibre文件,再次run pex,未解决;
2.重启大法,关闭virtuoso再次启动,未解决;
3.新建cell,原理图按原参数重新搭,未解决;

补充一点情况:
我在提完R+C+CC之后一开始采用的是ADE L——set up中改变environment中checking file方式进行仿真的,那时候前仿依然是-140.3。
第一次改版之后采用的是新建cell中config导入形式仿真的,提取了R+C+CC,想看下电容影响又单独提了C+CC(这次没跑前仿,也没留档),之后前仿就出问题了,而且错误数值印象中和C+CC那次仿真很相近。

网友A:
是不是加了寄生 自己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了寄生 自己没注意到

跟着教程用的config方式仿的,导入并保存的也是schematic,应该是不带寄生的,看netlist里面也没有寄生的那些带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着教程用的config方式仿的,导入并保存的也是schematic,应该是不带寄生的,看netlist里面也没有寄生的 ...

再检查下仿真的各个环境,仿真器版本,仿真器精度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没注意到的地方,耐心查一下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