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扩容

楼主(2025-10-29):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给这样的虚拟机扩容啊求助求助,感觉不够用了

网友A:
下载分区助手这个软件,可以把D空间分给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分区助手这个软件,可以把D空间分给E

不能对E盘直接扩容吗

网友:
直接DiskGenius分区工具扩容,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对E盘直接扩容吗

应该要分区工具

网友B:
这很简单。你使用的是什么虚拟机软件?VMware?VirtualBox?还是其他?它是基于虚拟硬盘文件还是直接连接到块设备?

网友:
你把虚拟机对应的vmdx等文件拷贝到d盘,再重新加载下看看

网友:
有点复杂其实,将虚拟机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新盘以后,配置虚拟机分配更大的容量以后,需要在虚拟机里面对扩容的空间进行格式化,再挂载到虚拟机里面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很简单。你使用的是什么虚拟机软件?VMware?VirtualBox?还是其他?它是基于虚拟硬盘文件还是直接连接到 ...

用的是VMware,不是虚拟硬盘,这个E盘是我从D盘里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VMware,不是虚拟硬盘,这个E盘是我从D盘里分出来的

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组织结构。所以很明显,你必须先缩小D部分的尺寸,才能增大E部分的尺寸。至于用什么程序来完成这个操作,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
再加一块硬盘 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