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晶体振荡器负阻仿真疑问

楼主(2025-10-29):
大佬们求助,附图是12Mhz晶体振荡器有源部分的负阻仿真图以及仿真结果,晶振已经被我dis掉了;分别使用了ac仿真和sp仿真,仿真结果是一样的;
从仿真结果看来在12Mhz时可以提供190 Ohms 的负阻;
但我的疑点是在低频时阻抗是正的,这意味着在低频时无法提供负阻(瞬态是可以正常启震的),那么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呢?如果这个现象是错误的,那我的仿真方法是否又误?
仿真方法:
ac:取vdc的电流幅值的倒数,再求实部;
sp:取z11的实部;

网友:
管低频干嘛,在所需震荡频率处,是负阻就行

当然实际要的是大信号振荡状态下的负阻,而非dc状态下的小信号负阻,所以ac结果要留冗余。或者仿pac。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形成振荡并不是有负阻就够了,还要满足虚部过零点(LC谐振腔),晶体可以看作一个LC反馈回路,因此低频的可以不用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