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22.2版本跑lvs,报错说Exporting source failed

楼主(2025-10-29):
大佬们,求助用calibre2022.2版本跑lvs,说我提取电路网表错误,然后我尝试了check and save schem,重启,都是不行的,最后我自己提的电路网表cdl,然后就可以运行lvs,理论上不是应该lvs自动提取吗,warning说的是我这些文件已存在,应该没啥关系,主要是schem的问题

网友A:
CIW 报的啥错呀,

网友B:
要從sachematic那裡開layout XL 再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從sachematic那裡開layout XL 再跑LVS

我尝试了还是说Exporting source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 报的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 报的啥错呀,

大佬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应该是aucdl ,aucdl schemat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应该是aucdl ,aucdl schematic

在启动virtuoso前,先在终端输入: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重启virtuoso 跑lvs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应该是aucdl ,aucdl schematic

对呀

网友C:
把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勾选上,然后你会看到左侧有红色感叹号,这时候到run control界面的design tool setting点一下connect再运行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export from source viewer勾选上,然后你会看到左侧有红色感叹号,这时候到run control界面的design too ...

,跟这个不是同一个错误,我之前遇到你说的这个,现在遇到楼主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还是说Exporting source failed

我发现我的报错原因了。。:是因为我在两个窗口里面同时打开了virtuoso,然后在其中一个窗口哪里对电路进行了修改,这个电路同事又在另一个窗口里打开了,导致另一边的电路没有更新,然后报了exporting source failed,随后吧两边的窗口都关掉了,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