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测试问题,求大佬们给点意见!!!

楼主(2025-10-29):
楼主最近在测试一款LDO的时候发现该LDO在大压差的情况下(例如:VIN=5.5V,VOUT=1.2V时)带重载700mA以上带不了(最大负载设计的1A),发现VOUT会变低,像是功率管vgs被嵌位为一定值了。开始以为是过流保护误触发,但做fib切除过流保护了测试出来还是有该现象,有没有可能是漏电导致的一些问题?或者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大佬可以给点意见呢?

网友A:
4.3V*0.7A=3W,这样芯片温度应该不低吧,试过物理降温对最大电流的相关性吗?

网友B:
大概是触发过温,可以尝试放低温箱试试,或者尽可能降低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V*0.7A=3W,这样芯片温度应该不低吧,试过物理降温对最大电流的相关性吗? ...

这个还没有尝试过,但芯片确实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触发过温,可以尝试放低温箱试试,或者尽可能降低输入电压

过温保护也排查过,也不是,因为vout并不是被拉低至0,而是稍微降低了一些,我用的电阻负载,从而降低了电流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意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