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Scape 问题

楼主(2025-10-30):
运行@ICsvr:~/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 ./iscape.sh  报一下错误 。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jacky/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5.01-p001/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rror: Could not find or load main class Files.dotnet.:.mnt.c.Program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Error: Could not find or load main class Files.dotnet.:.mnt.c.Program
Error:
/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bin/java
Could not use JVM packaged with Installcape. The Java in your path did not work or 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r path.  Ensure that Java 1.8 or later is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restart InstallScape.

环境是Ubuntu20.04 ,
java -version
openjdk version "1.8.0_452"
OpenJDK Runtime Environment (build 1.8.0_452-8u452-ga~us1-0ubuntu1~20.04-b09)
OpenJDK 64-Bit Server VM (build 25.452-b09, mixed mode)

javac -version
javac 1.8.0_452

就是运行不了cadence的iscape,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回事么,求教。

网友A:
unset CLASSPATH
unset JAVA_TOOL_OPTIONS
unset _JAVA_OPTIONS
unset JDK_JAVA_OPTIONS

export JAVA_HOME="$HOME/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5.01-p001/runtime/LNX86"
export PATH="$JAVA_HOME/bin:/usr/bin:/bin"
cd ~/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
./iscape.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et CLASSPATH
unset JAVA_TOOL_OPTIONS
unset _JAVA_OPTIONS

export CADENCE=/home/jacky/eda/cadence
unset CLASSPATH
unset JAVA_TOOL_OPTIONS
unset _JAVA_OPTIONS
unset JDK_JAVA_OPTIONS
export JAVA_HOME=${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5.01-p001/runtime/LNX86
export PATH=$JAVA_HOME/bin:/usr/bin:/bin{PATH}

还是不行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jacky/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5.01-p001/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rror: Could not find or load main class Files.dotnet.:.mnt.c.Program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Error: Could not find or load main class Files.dotnet.:.mnt.c.Program
Error:
/home/jacky/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5.01-p001/runtime/LNX86/bin/java
Could not use JVM packaged with Installcape. The Java in your path did not work or 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r path.  Ensure that Java 1.8 or later is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restart InstallScape.

网友:
Do you use WSL?

楼主:
是的,用的WSL

网友A:
## WSL (Ubuntu on Windows)
env | grep -i program
env | grep -i dotnet
## if exist /mnt/c/Program Files/dotnet , please reset PATH。
unset PATH
export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
## then check
## make sure which java you use
which java
./iscape.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 WSL (Ubuntu on Windows)
env | grep -i program
env | grep -i dotnet

打开了安装程序了,用sudo 打开的。不知道目前还不知道安装完能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