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里的macro内部都是short

楼主(2025-10-30):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自己生成了一个ip的NDM,然后放进top用icc2绕完线的时候发现,这个ip内部所有的signal pin连接的via都显示short,但是pin的net名字和与它连接的net、via的owner名字是一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看下是不是都是输入接到了同一个tie 上面,输入浮空的话工具会用tie 处理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生成NDM的时候没有把block_all设成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