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怎么解决,license是不是版本低导致的

楼主(2025-10-30):
(图片)

网友A:
你检查下cds.license.dat文件,是不是feature定义错了,或者license格式有问题。

如果确认lic没问题,那就换个高版本的lmgrd试试看。

网友:
用的正版或者是没破解成功。正版重新启动一下联网认证的license的服务就行。学习版就要重新破解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cds.license.dat文件,是不是feature定义错了,或者license格式有问题。

如果确认lic没问题,那就 ...

补丁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有影响吗

网友B:
如果是盗版cadence都是patch破解,完全没必要启lic服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cds.license.dat文件,是不是feature定义错了,或者license格式有问题。

如果确认lic没问题,那就 ...

我发现是hostid就改了第一行下面都没改导致的,不过改完后问题从invaild parament 变为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ic抬头参照这个改下试试:
SERVER exp-licsrv 0050568168a4 5260
DAEMON cdslmd /software/ocad/tools/licsrv/bin/bin.cds/cdslmd
# DO NOT REMOVE THE USE_SERVER LINE
USE_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抬头参照这个改下试试:
SERVER exp-licsrv 0050568168a4 5260
DAEMON cdslmd /software/ocad/tools/lic ...

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盗版cadence都是patch破解,完全没必要启lic服务吧?

大佬。我在Ubuntu20.04安装了DDI25,不知道怎么破解,可以指点一下吗

Version: 25.10-p002_1, built Thu Apr 17 00:35:38 PDT 2025
Options:
Date:    Sun Nov 02 22:27:14 2025
Host:    ICsvr (x86_64 w/Linux 6.6.87.2-microsoft-standard-WSL2) (12cores*24cpus*1physical cpu*AMD Ryzen AI 9 HX 370 w/ Radeon 890M 1024KB) (23376028KB)
PID:     3434
OS:      Ubuntu 20.04.6 LTS

Checking out license: Genus_Synthesis (2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Genus_Synthesis' (version: 25.1) checkout failed.
Checking out license: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2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version: 25.1) checkout fai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在Ubuntu20.04安装了DDI25,不知道怎么破解,可以指点一下吗

pubkey_verify + pubkey_verify_java直接patch,然后指向一个float的lic文件,缺featrue直接手动往里面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ubkey_verify + pubkey_verify_java直接patch,然后指向一个float的lic文件,缺featrue直接手动往里面加 ...

不用1patch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1patch是吧

最近四五年一直是用的pubkey_verify,除了Cadence之外还能破Ansys和ARM的一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