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25-10-30):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DRC过孔报错信息如下,两个过孔覆盖了整个线宽了,但是还是报错,想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线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宽多少?

40nm工艺 ,两个过孔线宽0.27

网友B:
via1间的space大于0.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1间的space大于0.14了?

您好,没有的,我测了一个,间距是 0.1

网友:
围观学习! 根据提示,线宽查看应该小于0.21um,这样是不是只要一个过孔?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错误导致的这个错误,或者你放四个孔再试试?

网友:
这个方向多打孔,和下层的孔错开位置

楼主:
多打孔确实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