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makefile 去打开innovus,出现command not found问题

楼主(2025-10-30):
在使用makefile定义命令时:

in:
  innovus -execute "source ./flow.tcl"
我直接make in,报出/bin/sh:innovus:command not found;make:**[in] ERROR 127的问题
在maefile中添加:export HOME=*******************bin,也是跟上面一样的结果;
想问下大佬们是少了什么设置吗?

网友A:
innovus -file source ./flow.tcl 吧 ,你先在term 执行下 确保,他能执行成功, 再加到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file source ./flow.tcl 吧 ,你先在term 执行下 确保,他能执行成功, 再加到makefile
...

这两个命令好像差不多,-execute也是可以的,在terminal上已经试过了,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在makefile 的开头 加上SHELL := /bin/csh -f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kefile 的开头 加上SHELL := /bin/csh -f       试试

不行,也就其中ERROR 127变成了ERROR 1。是不是innovus不支持makefile

网友A:
你标题的innovus 拼错了 ,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标题的innovus 拼错了 ,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好像是我们的环境里innovus这个是alias过来的,make好像不支持alias过来的。我alias pp = ‘pt_shell’后,就不能在makefile里使用pp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我们的环境里innovus这个是alias过来的,make好像不支持alias过来的。我alias pp = ‘pt_shell’后 ...

where innouvs  ,吐出具体路径,用这个路径去make file里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我们的环境里innovus这个是alias过来的,make好像不支持alias过来的。我alias pp = ‘pt_shell’后 ...

发现问题就好 ,最好改成具体的路径 例如:  /tool/bin/innvous

网友:
是不是你的 bin/innovus没有加到PATH里面,所以innovus找不到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问题就好 ,最好改成具体的路径 例如:  /tool/bin/innvous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ere innouvs  ,吐出具体路径,用这个路径去make file里面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