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kill脚本自动插入Contact

楼主(2025-10-30):
已经铺好了Active和Metal1,想用脚本自动添加通孔。

代码如下:

hiEnqueueCmd("le0ViaForm->viaMode->value=\"Auto\"")
hiEnqueueCmd("leoViaForm->useEntireOverlap->value=t")
hiEnqueueCmd("addPoint(0:rls+wm1/2)")
hiEnqueueCmd("cancelEnterFun()")
leHiCreateVia()

目前报错是由于指定位置没有交叠因此无法添加通孔。
但在按O之后,通过CIW输入addPoint(0:rls+wm1/2)指令是可以自动添加的,现在怀疑是hiEnqueueCmd和leHiCreateVia这两个指令用的不对,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没搞懂hiEnqueueCmd()的用法,写脚本尽量不要用hi相关的函数,IC61之后autoVia用viaGenerateViasInArea()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hiEnqueueCmd()的用法,写脚本尽量不要用hi相关的函数,IC61之后autoVia用viaGenerateViasInArea()生 ...

现在确实是用viaGenerateViasInArea来实现的。

之前想用输入Auto指令这种生成方式是因为对Contact间距的要求与techfile中定义的不一样,但是techfile又没有权限去修改……

想着顺便跟大佬们学习一下hiEnqueueCmd()的用法。

其实代码用利用hiEnqueueCmd()实现了对于auto和Options的定义包括打孔的层以及孔的间距,就是在最后addPoint的时候提示不交叠,应该就是用法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