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Read-only模式下对schematic view进行check

楼主(2025-10-30):
请问:是否有同学在Read-only模式下对schematic view进行Check,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常规操作都是编辑结束,Check and Save。

网友:
从我们layout角度不知能否给你参考:过验证时schematic和layout必须要通过check and save没有bug和error的情况下才能导出网表和gds

check and save

check and save

网友:
check当然是为了check,readonly就是怕检查的时候动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