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cds.lib跟.bashrc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5-10-30):
添加工艺库或电路图文件是在cds.lib还是.bashrc

网友A:
cds.lib。.bashrc是linux 环境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bashrc是linux 环境配置文件

两者是平级的是吧,随便用哪个去定义路径就可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是平级的是吧,随便用哪个去定义路径就可以是吧

看名字理解,cds.lib  肯定是放库相关的 ;.shrc 是你用的sh工具的设置